内存不过

楼主(2009-10-20):
有一块山寨945GC,集成至强双核2.0CPU,声,网,显均集成,有一根槽可以点亮机器,另外一根插上内存跑45,测其内存供电1.99V,有时2.1V,观察其内存槽没见异常,才用两个月,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看下北桥到内存槽阻值对不

网友:
内存条擦一下,

网友:
阻值应该6百多,内存条用酒精清洗过

网友:
如果槽字没问题的话。你看下到桥那边或电压线有无断线

网友:
有根供电线存在异常 ,楼主仔细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