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P4L-G 重启不显 维修

楼主(2009-10-20):
今天接修一块 梅捷SY-I5P4L-G 主板,客户反映使用中会死机,重启 和进coms保存退出 后不显, 按经验 刷bios无果,查32.768晶振,谐振电容,coms电池电路也没解决, 于是上诊断卡 在不显的时候 卡在 26 25,清理pci-e槽也没解决, 于是换 北桥 1.2 滤波电容(电容无鼓包)解决问题。
这篇有专题讨论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2/viewthread.php
北桥引起的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刷BIOS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北桥空焊或这个图形模块坏了

网友:
我同意上楼所说!

网友:
楼主厉害啊,桥说换就换,先不说北桥植珠不容易,单说桥源就是个问题,我们不是为维修而维修,是为生活而维修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换桥还是电容啊 ?

网友:
我们不是为维修而维修,是为生活而维修,这句话说的太好了,顶一下,

网友:
在不显的时候 卡在 26 25,清理pci-e槽也没解决, 于是换 北桥 1.2 滤波电容(电容无鼓包)解决问题。
看到不显时,代码在26 25间,于是想到北桥,想到换北桥的供电滤波电容.这种维修思路高明.值得借鉴.

网友(2009-11-19):
楼主可真牛啊 ?说换桥就换桥啊?我可还真要象楼主学习学习啊 。。~~~~

网友:
楼主换的是北桥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