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AB黑屏

楼主(2009-10-20):
联想LXM-L17AB黑屏,联机开机斜着看可以看到图像,说明屏是好的,拆屏测驱动板无3.3V(on/off)电压,只测得1.4V电压,高压板无开机电压过来点不亮灯管;
但有调节亮度3.3V电压,刷过MCU、换过同型号的TSUM16AL-LF,都无效,头大了!!!!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条试试.高压条问题.灯管也有可能哦. 高压条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查ONOFF电路,从MCU一直路到高压板。也可以使用屏供电信号代换ONOFF信号。

网友:
好的,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既然开机斜着看可以看到图像,说明屏是好的
那查灯管和高压板就是了

网友:
先代换高压板试试,如果不是高压板的问题测一下PS-ON信号相关的三极管,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