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一条条黑线

楼主(2009-10-20):
老板一杂牌的17液晶一条条黑线,打开后里面改装的,用的都是通用板,   驱动板换过不行
问题出在屏上,但不知道是哪里坏了,请高手指点···不知还有没有救。

网友:
应该是没救了,屏坏了

网友:
这个样子应该是驱动程序不多    试试碰下侧面的FPC 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
不用修了,屏挂了

网友:
屏本身的事

网友:
屏好象不行了

网友:
这种屏通病。修不好。直接扔了吧。

网友:
和楼上看法一致,屏后面的电路板我都换过,就是屏基板本身的问题,日立的这种屏多数都有这种现像

网友:
叫老板换台新的吧   一看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没见过这么多的黑线..应该屏坏了.

网友:
这个是15寸的屏啊,TX38D14就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你不是吧,这也是杂牌?

网友:
楼主   日立的屏诶.....

网友:
没有办法了,屏也没有修的价值了, 修起来价格还不如买一台新的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