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 放电影(运行程序一多)就掉电。

楼主(2009-10-20):
IBM T21 ,一播放电影,或者运行的程序一多,立刻掉电。已经换过ADP 3410 、3421、CPU、加焊过H8,都没解决问题。怎么办?

网友:
死机倒是有理  怎么掉电呢  重点还是应该考虑散热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散热没问题,风扇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台,都是别人拆过之后散热片与CPU之间一块散热胶片不见引起的。

网友:
还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器散热应是正常的。是不是开机不动它一天都不掉电。运行程序就掉。我修过一A21同样故障。费了很大功夫才修好

网友:
换过芯片的话,应该还是散热的问题 ,比较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
cpur的散热问题

网友:
就是散热
  别想了

网友:
赞成散热问题

网友:
散热,CPU供电部分,北桥,内存了,最后还要注意下温控芯片!

网友:
换个主板貌似才120元

有倒蹬这落伍的东西的时间,不如给顾客修个本本,就赚回来主板的钱了

网友:
我觉得是散热不好或是哪里有虚焊!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如何,不排除是供电不足

网友:
应该是散热的问题。我的A22M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我已经加了硅胶垫片了,还是不行。有没有人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怎样解决这个散热的问题。常规的方法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感觉IBM个别这两三个机型就是不好搞。

网友:
我也买了台T21,300块买来的,贵吗,速度是慢啊

网友: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我顶先!

网友:
风扇与CPU之间一定加一层铝片,厚度在1毫米左右。这都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