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内有上万伏的电压,维修时插电测试危险吗?

楼主(2009-10-20):
CRT显示器内有上万伏的电压,维修时插电测试危险吗?

网友:
危险并不在高压 只要不碰高压嘴
要注意电源部分电路

网友:
你维修的时候用手 去修吗?
只要不碰金属 就没有事!
如果跑线的时候,记住要把那个最大的滤波电容 放电, 在去跑。否则你的手要有个洞了

网友:
呵呵,没让你去碰高压啊,小心大电容

网友:
维修中,电路板就没有太高的电压,只是高压嘴有,所以不接触那里就行了

网友:
搞维修的还怕什么电,懂电的么呵呵
  可能楼主看到我发的回贴中高压包帽上有2W伏电压就怕怕哦
呵呵,修CRT一定要留小指指甲哦,跑线路时可以防电哦。。

网友:
电视机关机后高压帽处有电,显示器一般情况下关机后就没有电了!

网友:
先断电!再放电!先跑就无事啦!

网友:
先放电,再换包或大电容

网友:
高压很危险 安全第一

网友:
那肯定不能碰到高压的地方

网友:
LCD不也一样有高压。。一次修的时候没放电,摸高压的时候麻了一下

网友:
你知道哪里有电压,哪里有危险就不会有事啊,如果不知道 的话建议还是不要碰,

网友(2009-12-17):
呵呵!安全第一胆大心细

网友:
不知道还是被去碰哦
小心被电哦

网友:
楼主最好还是跟师傅好好学一下。你所说的危险有两方面,一是对测量设备和被测量的设备的危险,二是对测量的人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