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ECS代工的CPU座后面掉件

楼主(2009-10-20):
接手时上电开机发现CPU没供电,目测U座后面有明显的撞伤痕迹。但不知是多大的电阻。望有此板的大虾帮个忙。谢谢了!
    此板型号661FX-M7 1.2
      正面图
      撞伤的位置

网友:
参考电路图,SR91电路图上是20K.

网友:
看了下实物:
SR719 471
SR720  122
SR361 88A
SR91 203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此板已经修复了

网友:
LZ太厉害了,这都能看出来,看来以后要仔细观察了

网友:
LS的,这只要细心下就可以看的出来的啊!本来修板就是要耐心和细心的

网友:
基地就是个好地方,大家帮忙就搞定了

网友:
LS的,基地就是个群策群力的地方,大家就应该这样互相帮忙的

网友(2010-02-22):
做维修的确很锻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