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一半正常一半红

楼主(2009-10-20):
[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2[/localimg][localimg=180,135]3[/localimg]明基显示器一半正常一半红,驱动板没有换过,按键调模式没用。应该是屏上出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参考一下`````

网友:
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上图看一下   红的话有的是灯管的问题有的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半正常一半红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可否说清楚点,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修什么问题
第一张图(屏线没插好就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屏线和屏上的解码芯片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屏电路,有可能是摔了,拆有难度,注意清洁,干净的工作台,要不拆了就报废。

网友:
屏坏了,屏上的线有断线的

网友:
不是灯管坏了  好象是屏电路坏了  用驱动板判断一下

网友:
屏有问题了。直接扔给客户吧。

网友:
不用修了,屏挂了

网友:
屏坏了 应该是不能修了

网友:
发给我把我给你压屏 嘿嘿

网友:
修复的成功率太低了
建议不要搞了

网友:
估计屏的问题多一点,不好弄

网友:
楼上有 人说灯管问题 。我晕。这是什么道理。。。。
不懂的不要乱发言
楼主的这个问题90%是屏挂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我支持,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屏的问题了,个人很难修好

网友:
好像行列驱动IC有问题。你压下试试

网友:
我碰到一个明基的,它的故障是整个屏幕偏红,后来换了TSUM16AWL这个芯片

网友:
屏有问题吧

网友:
好象是屏坏了 楼主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一个 一样的 屏挂了

网友:
建议不要修了 屏坏了

网友:
屏挂了,灯管不是这样红的,灯管应该是上下红

网友:
把屏线拔出来,用橡皮擦一下看看,如果还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压紧行驱动与列驱动试下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问题 一下子坏那么多液晶单元没见过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尝试着去压下屏看下吧

网友:
液晶屏内的模块坏了,手工不能修的,深圳要100大洋能修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5720-1-1.html

网友:
主板到屏的数据线有问题。更换就好。我有修好过。这种屏不是LVDS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