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船l550t 重做显卡bga点不亮?

楼主(2009-10-20):
今天有一客户送来一神船的机器,显卡是x1600的,花屏,但是用电池的话就不会花屏,一接电源就花屏死机,但是不安装显卡驱动的话,一切正常,上次帮客户补焊了下,大概使用了一个月左右,现在又花了,打算重新做bga,我先把8片显存吹下来,然后重新植株吹上去,结果点都点不亮了,怎么回事啊!不会是要把显示核心吹下来吧!照理说这现象不关核心什么事的吧!知道的大侠帮忙看看啊!今天我把客户的机器留了下来,说好明天下午给他的,要是主办报废那就完了,客户肯定不爽的要死!

网友:
显存很容易吹坏的。

网友:
你看看显卡电容有没有吹掉

网友:
这个和BENQ S73的板子一样,ATI X1600的显卡。有8个显存
我是BENQ维修站的,对于这个板子BGA成功率很低,根据厂家反应他们拿回去返修的板子也只有3成的修复,所以这个板子 BGA不成功 我个人是推荐更换集成显卡的板子的。否则太让人纠结了。

网友:
的确好帖子,推荐加精华

大开幕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