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初修内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9-10-20):
1,你的内存的基本原理和电路构造了解多少?这个很重要,不要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急于动手。不然会盲人摸象一样,对故障产生错误的判断,人为地扩大故障范围。建议:先了解二进制、内存的寻址方法和容量,并且知道怎样识别市场上最常见到的内存。
2,你的焊工过关了吗?内存颗粒的焊接是很细致的工作,它的难度仅次于南、北桥和显卡的焊接。尤其是面对封装劣质的颗粒,你会感觉到不是在焊接镀银的引脚,而是象给生了锈的铁线上硬挂。在老旧内存和劣质内存上这种现象不在少数。别指望别人手把手地教你焊工,因为这不是吃奶,更象学骑单车,完全靠你自己炼就一手硬功夫。避免假焊和短路,能够成倍地提高你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3,以上的两个条件具备了,你就可以修内存了吗?还不行。你对内存维修所必需的器材、工具、软件掌握了多少?能熟练地应用这些看似简单的工具了吗?
4,注意:内存颗粒的代换是有原则的:首先,颗粒间的技术参数一定要相同,至少应该是向上兼容的,比如说,同样是8BIT的颗粒,代换的颗粒,容量一定要大于或等于被代换的颗粒。其次,要注意颗粒的兼容性的问题,不同品牌之间的代换,应该选择产地相近或相同的,比如说,韩国产的代替韩国的,台湾产的代换台湾的。产于意大利的颗粒最好不要用其它产地的代换。
5,清洗。不仅换完颗粒的助焊剂需要进行清洗,有时RST地址全红的也需要全面清洗。

网友:
5,清洗。不仅换完颗粒的助焊剂需要进行清洗,有时RST地址全红的也需要全面清洗。
这一条对我映象深刻。记得有一次焊了一条内存没把助焊剂擦掉,结果就全红了。想不到这焊膏也有这么大影响。

网友:
好贴,学习一下,只是技术还不是太过关,老是把颗粒给吹烧了。

网友:
清洗的话 能不能用洗衣粉来洗啊 呵呵

网友:
汽油、洗涤精什么的都可以,关键是要把助焊剂弄干净,还要彻底干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