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档机

楼主(2009-10-20):
一款754主板开机就20跑完就25就不动了能显就是传说中的档机不动了这个故障怎么修啊````````````````求助各位大侠了

网友:
先看下板上个零件有无烧坏。。挡机的时候量下个电压正常不,还有就是刷BIOS

网友:
刷下BIOS  加焊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