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PP2040不开机

楼主(2009-10-20):
更换系统供电(一个小的电源板) 管理芯片MAX。。 和1715   开机正常了。但是一会又不开机了,测量3.3 和5V 都没有了,开机键3.3也没有,用风抢加热电源板,开机一切正常  一会又会不开机。。。。。头疼中。。。。。。。。。。。。。。。求高手

网友:
不用找高手  这个问题简单  把3V滤波电容换 换  真得不行 把5V的也换了  一般都能好,别动不动找高手  你以为高手都是等着为你服务的?

网友:
LZ问题解决咯满?   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
这是3V5V的电容坏了。

网友:
现在的高科技真烦人

网友:
我评价冰箱还需要我会制冷吗

网友:
谢谢分享
☆°﹒☆.﹒☆°﹒☆.﹒☆°﹒☆.﹒☆°﹒☆.﹒☆°
╔╩═══╗╔════╗╔════╗╔════╗
║真的很棒╠╣辛苦您了╠╣谢谢分享╠╣期待续贴╠
╚◎══◎╝╚◎══◎╝╚◎══◎╝╚◎══◎╝
°﹒☆°.﹒.°∴°﹒°.°☆°.°﹒°∴°.﹒.°☆﹒°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了。多指点,谢了

网友:
好好看看,非常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