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3MB765MB788DF793DF等显示器通病

楼主(2009-10-20):
三星793MB765MB788DF793DF等显示器通病
   故障表现:开机后屏幕上出现褐色拖尾,有时候在使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拖尾,无规律性的出现却又会自动消失。。。
   处理部位:尾板上的视放心片取下来,用刀把视放IC心片的散热片和大散热片使劲的刮干净刮平整,然后把心片装起来一定要固定好螺丝
   故障分析(我分析不来,反正三星的这种系列的机器都有这个通病)
有经验的到可以帮我分析下这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
其它机子也会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尾板视频IC焊出,去开散热油,再装上开机OK,这种故障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这是不是  芯片 散热不好

网友:
这个故障是散热的硅脂不耐热,失去导热效应了,我个人认为,还有碰到过视放电容漏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