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品牌机上电掉电

楼主(2009-10-20):
此机一加电不到一秒就掉电了,我挨个查了板子上的各供电管没短路的,强行加电测了各点电压也好像正常,没思路了,请各师傅指教

网友:
注意!原装的最好上他的风扇,不然也会有这问题! 把内存也插上,

网友:
很多DELL的板都是南桥坏,你量下3VSB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上电的瞬间看一下有没有复位的电压有没有跳动,如果没有换一时钟就试下。南北桥的16根DIM线有问题也会影响上电掉电

网友:
谢谢大家,一直没弄好让客房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