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09-10-20):
一块富士康915主板,两个D436组成上管,两个D438组成下管(共3组)。测CPU核心电压对地短路,拆了上、下管,电源芯片(ST L6711),上管S级,下管D ,S极对地还是短路。

网友:
那就拆滤波电容了。。我上次拆到第六颗才不短了。。

网友:
拆光了都短路那NB挂了哦

网友:
全拆还短路的话  北桥应该坏了

网友:
翘起CPU每一相电路输出电感,看看问题是出自哪一相

网友:
775灯座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假负载不带灯呀

网友(2010-04-14):
楼上都错了吧
775以后的。CPU供电不进北桥的!
所以楼主的问题就是电容了。

网友:
北桥可能短路了

网友:
是啊。如果上下MOS都拆了,电源芯片也去掉了,还短路的话就拆电容了。如果还不行就拆CPU座了。

网友:
安全提示:腾讯公司提醒您警惕“QQ中奖”骗局。

网友:
775的板子一般都不供北桥了 电容是关键 还有看见楼主说的是D开头的 一般有的主板 下管采用稳压二极管 稳压续流的作用 常态下也是 击穿的  如果不确信的话 还是量下北桥 没问题上假负载看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