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楼主(2009-10-20):
有没有一种BGA焊台 取下的BGA 芯片不要植株直接可用

网友:
有呀!等我发明先,等等呀

网友:
18W 的应该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只要加热温度均匀。取下芯片的手法熟练。是可不植球又回焊上去,主要是手法问题,前提是一定要加助焊剂

网友:
没有,也没意思 .

你经常性的reflow同一种BGA的话,而且风枪掌握的很好话,直接用风枪吹下来,保持锡球冷焊效果。
最后重新加助焊剂.....
我做过,只能适合小面积(几十pin的)。

网友:
想象中可行,但实际操作难度及其大

网友:
绝对没有!!

网友:
取下的芯片不重新植球的话,锡球的是要偏小的,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