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1920W待机时电源咯咯响

楼主(2009-10-20):
机子刚拿时是不能开机,电源灯闪。打开后发现1000UF电容鼓一个,更换后OK十几天后客人说有时会黑屏,黑屏后按开关不能关机,要拔了插头在插才能开机。开机后无规律性黑屏。打开后没注意电源有响声,真接更换一个两灯高压板测,用30分钟屏会有点闪。用四灯的和一体板上的高压板就不会闪。这时才发现电源在无信号输入时或去掉高压板驱动板单独一个电源板时电源会有咯咯响。电容全换了还不行, 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高手解答。

网友:
300V电源出问题了,先查电源部分,再查保护,次极电路。有可能是电源转换IC功率不够,或不良。手摸烫手就考虑换。

网友:
没修出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