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三星510N写了程序后,没有无信号提示了)

楼主(2009-10-20):
一台三星510N液晶,联接主机显示无信号,通病嘛,换了MCU(NT68F63G)重新写了程序,版本为9660,联接显示正常,无联接时,黑屏,以前的无信号提示没有了,以前没有注意,换了好几个程序版本都是如此,论坛的我也重新下载了几个,全都这样,谁知道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

网友:
MCU刷之前有没有清空,短接其中两脚重启?你怎么保证你刷的没错?不一定是程序的错,有时候是人为造成的。重新刷过吧,你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刷到不会刷错,没清空也不出现这种问题,三星的MCU如果选用AUTO,会自动清空的。我知道不一定是程序问题,换程序只是排除程序出错机率。现在是联机完全正常,不联机就是黑屏,没有无信号输入那种提示。断电了好久了,再插还是黑屏,指示灯是在无信号输入的状态,以前真的没有碰到过,细心看了板子,也没有少件的地方

网友:
连机能正常显示,就是不连机的时候没有显示“无信号”,应该是程序问题,三星510N的程序,应该是0444,才对的。

NT68F63LG(0444).rar

网友:
你把信号线拔下,再开机 就应当是无信号联接的提示。。。

网友:
正常的,你把信号线拔掉就会显示了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答复。
不过我早就把信号线拔掉试了
还断电,等好久,不插信号线还是这个样子
今天重新换了510N的一块板,重新写了程序,故障消失了,所以说还是板子上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