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我修成功一台清华同方R17AN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10-20):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清华同方R17AN液晶显示器要维修,客户反映显示器接电后面板电源指示灯不亮,昨天晚上我开始修这台显示器,我以前从来没有修过液晶显示器,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显示器折开来,后我采取以下维修步骤:
       1、找出故障部位。
     我首先查电源板,看有没有电源输入,输出。
http://www.chinafix.com.cn/uchome/space.php?uid=125826&do=album&picid=2274&goto=down
      通过用万用表查电源板保险管,发现保险管正常,未断开,有电压输入。
    通过用万用表查电源板输出端+5V电压,发现无电压输出。说明故障部位在这块电源板上。
  http://www.chinafix.com.cn/uchome/space.php?uid=125826&do=album&picid=2273&goto=up

     2、找出故障元器件。
     在查找故障元件中,我走了弯路,我首先用万用表量了保险管附近的大电容,发现此电容上有500V以上的直流电压,电压明显不对,且万用表指针不停地晃动。
http://www.chinafix.com.cn/uchome/space.php?uid=125826&do=album&picid=2274&goto=up

http://www.chinafix.com.cn/uchome/space.php?uid=125826&do=album&picid=2270&goto=down

     据此我怀疑会不会是此电容附近场效应管Q803有问题,于是将此场效应管用烙铁折下,量了不坏。

http://www.chinafix.com.cn/uchome/space.php?uid=125826&do=album&picid=2276&goto=up

    后我又测量板上电阻、稳压管、二极管等,都不坏,后我看了维修基地论坛上许多高手写的的维修心得,他们说有相当一部分的显示器故障在电容上,很受启发,我又开始检查此板上的电容,发现电源板输出端附近紧靠的两个电容C822、C824有点异常。
http://www.chinafix.com.cn/uchome/space.php?uid=125826&do=album&picid=2277&goto=up

     我用烙铁折下这两个电容:

http://www.chinafix.com.cn/uchome/space.php?uid=125826&do=album&picid=2270&goto=up

    找了两个相同的电容换上,用万用表量输出端+5V电压,说明故障排除。
装好联机检测正常,成功OK。

网友:
拆了第一步是看一下外观!你换那两个电容是不是爆了?第一步没有问题可以按你步骤继续查下去。

网友:
问LZ    电容鼓了吗。要是没鼓你拆下来怎么量的。为什么怀疑它们坏啊。

网友:
一般的电容鼓了可以看出来,有些电容的根部鼓了是看不到的。。。呵呵
  细心的观察或用手指摇动电容就可以感觉出电容根部鼓不鼓了

网友:
这个帖子有点乱哦
还有就是那两个电容如果真有问题的话,输出电压也会有只是偏低并且跳动!

网友:
电容短路的话有可能不通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