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载入显卡驱动掉电通病求助

楼主(2009-10-20):
HP6515B AMD芯片组(其实就是ATI),故障是在XP滚动条过后,就自动关机。重做系统还是如此,只要载入了显卡驱动就立马掉电,不装显卡驱动一切正常。此机的显卡是集成的。
维修操作:换过北桥,南桥,BIOS,CPU。各项供电都正常。
在论坛搜索了一下一位朋友也遇到了,说是电源芯片坏了,这个观点已经被推翻,我已更换。故障依旧。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highlight=6515b 望遇到过的朋友指明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加热过了,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都换了一块北桥了,希望朋友们说点有技术含量的,不了解这个故障得就飘过吧。

网友:
这个故障从原理上分析,很显然是因为显卡被驱动后功耗增大而供电系统的功率不足引起的掉电,维修的思路还是要围绕显卡主供电电路来进行!

网友:
遇到很多是CPU坏导致的   至今也还怀疑 CPU  除非给我遇到 !

网友:
我 怀疑的还是U坏了,之前很多朋友也遇到这个本换个U就OK了,显卡的问题就是桥,小信号电路,个人感觉不怎么会遇到故障,真遇到就麻烦了。建议版主再换U试试。

网友:
晕倒,看来这机是有这种通病哦,北桥换过,U也换过,北桥供电芯片也换了,不装显卡驱动一切正常,应该不关cpu座的问题,有谁解决过的请共享一下经验,让大家都有个好思路.

网友:
俊哥,换个ADP320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