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铅NV显卡维修大家怎么处理

楼主(2009-10-20):
现在笔记本无铅NV显卡维修非常之多,想听听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广发建议!
见过大都从两方面下手:
一:显卡芯片,加焊了事,多数重做,还有用无铅的锡珠重植。
二:处理显卡芯片后处理散热,更换风扇,还有在桥上加铜片帮助散热。
想知道各位高手怎么处理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目前我接触的也就楼主说的一跟二
记得有帖说起新GF卡
但感觉应用范围还是太窄
期待有三... ...

网友:
冬天到了  没必要过虑返修了
重做,锡珠重植。
显卡散热处理,加铜片。或考虑改长转与刷BIOS  就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我们也差不多是这么做工,不过一般N的卡自重有"显卡门事件"以后,我们的本本业务才多起来,感谢NVDIA公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