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R61I待机不正常,求检查思路

楼主(2009-10-20):
一台R61I的机器,拿过来没有待机,经检查,是进液机。清洗后发现有一只电阻烂了,从图上找到对应标称值,从料板上取一只换上

待机有了,但只有0.01A,正常情况下应该是0.04A的样子

查M电压,M3,M5,M1.5,M1.8,M1.05圴有,RTCVCC,RTCRST,V5REF_SUS,均有

南桥晶振有波,但南桥的ICH_SLP_M,ICH_SLP_S3,ICH_CLP_S5均无,并且MPWRGD也是低电平状态,说明南桥的待机条件还不是完全满足,现在陷入无思路状态,即南桥需要哪些条件满足才会发出MPWRGD,我上面列出的条件中是否还缺省关键的条件,请高手能够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LZ
MPWRGD应该不是难桥发出的哦
MPWRGD不对,南桥应该不会发出ICH_SLP_S3,ICH_CLP_S5

就查一查MPWRGD这个信号呀

网友:
你说的M5  M3是  3V  5V  待机么?  有待机不会这么小电流的   怀疑是3V 5V 没出来  重点检查PC卡下面的几个芯片   都工作的话 3V 5V出来了就OK了  待机001 或没有 肯定是联想芯片还没工作

网友:
后来再仔细看图,MPWRG应该是U7及U61这边出来,发往南桥及其他芯片的,原图上南桥那边此信号的标识有误,IN标成了OUT

网友:
你说的M5  M3是  3V  5V  待机么?  有待机不会这么小电流的   怀疑是3V 5V 没出来  重点检查PC卡下面的几个芯片   都工作的话 3V 5V出来了就OK了  待机001 或没有 肯定是联想芯片还没工作
引用 网友A:

M3,M5的确指的是3V,5V待机,都已经量到

网友:
MPWRG信号还是没有吗?

网友:
搞好了,原因是进液断线,R1101到VCC3SW端断线,导致LENOVO芯片24脚的-PWRSHUTDOWN不正常,正常应为3.3V,断线后只有3.0V,飞线后OK

网友:
MPWRGD是M电压电源好信号 南桥接到了这个信号才会产生ICH_SLP_S3,ICH_CLP_S5信号的 不过板子修好了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