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实时时钟32.768晶体两端无电压

楼主(2009-10-20):
修一块雷击、开始南桥发烫、换了南桥不在发烫、但是主板实时时钟32.768晶体两端无电压、过后又换了一块南桥、还是一样!请各位高手帮我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南桥3.3V电压正常

网友:
晶体无电压还能触发吗?

网友:
你那个晶体是好的吗?你看一下还有没有短路麻.

网友:
请问主板电池有电吗?

网友:
电池有电、晶体也是好的

网友:
查晶振供电电路

网友:
谐振电容和106电阻

网友:
查线路试试看哦。通哪里去了。

网友:
雷击最好把以前的板载网卡先拆下,不管有无短路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以上各位所说的我都看了、网卡也拆了、现在我怀疑还是南桥的问题、晶体是直通南桥!!

网友:
主板应该不加电,如果南桥没有问题,不上电和IO也有关系的。

网友:
勿忘   说的对,应该先拆网卡....  以后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