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液晶显示器各种故障检修方法..。

楼主(2009-10-21):
在此讨论液晶显示器各种故障的维修方法,请大家各抒己见!

故障其实分为好多种的,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把自己遇到的现象说清楚

比如:自动关机 、闪闪就过、使用一段时间后花屏、有规则的横纹或者竖纹、斜纹、

等等。。。。。

网友:
换电容,查电路,换程序,换通用板

网友:
开机指示灯一亮一灭的闪,要先确定是电源故障还是其他板故障,我一般是用电脑主机的电源的5V和12V直接为显示器供电看是否正常点亮来确定电源好坏.

网友:
我自己整理了一个液晶的维修思路,不过格式是WORD的,不能上传。我再想想办法。
先提供一张我自己边学边画的液晶主要电路图,仅供参考。

网友:
ACER液晶开机要开很久才可以亮起来,一待机后又这样,经查看,十几个电容爆掉,换好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接来一台LGW1934S一开机到20秒就黑屏了 是高压部分坏着,一到黑屏那两颗8脚场管的控制电压就没有了。因客户急用的,最后还是换了高压条。。 我个人觉得接直换了没什么意思,在维修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找到哪个部件坏,没有零件换再考虑套换了。我也是个新手。。

网友:
怎么没人来发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