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H进水维修一列

楼主(2009-10-21):
X80H不开机维修一列
今天接了台华硕X80H 不开机  听用户述说   1个月前进过水   他自己用电吹风吹干使用至今天早上开不了机了
打开机壳   发现靠近南桥  KBC芯片附近好多地方发霉   首先用洗板水把发霉的地方清洗干净   加焊KBC芯片M388657后
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2A   按下开机按键电流走到0.95A4秒后保护断电    判断为KBC坏   更换M38857后  开机正常进系统
还以为就这样就修好呢    关机后再次开机又出现开机保护断电   怀疑KBC没焊好   用850加焊   再开机又可以了   关机后再开机又保护断电
怀疑换上去的KBC有问题  将KBC再次换新   出现同样的问题   真是见鬼了
就这样折磨了我2个小时  经过琢磨将板子拆下《同时拆下CPU  内存  》剩下空板   找来一个铁盆   将盆倒上酒精   把主板放在盆里泡了近3个钟
将主板捞起来吹干  装上后开机正常  多次开关机都OK    修复成功

网友:
板子应该是在不显眼处还有发霉的,用酒精泡蒸发后OK的.楼主用的是什么酒精啊?

网友:
  LZ你家酒精好多哦。  都浸整块主板。

你在那部位就没发现其它地方有发霉么。不过像你那样也好。 要是我这得在烤箱里放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