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开不了机

楼主(2009-10-21):
一块杂牌848主板,以前进入COMS设置,当设置完成按F10选“YES”时搞回车键没反应好象键盘不起作用一样(键盘不是好的),现在这块主板通电按下开关没反应,短接14针能启动断开后就关机(有时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正常开机),又一次我发现又能正常开机了,就这一次。现在又不行了。大家说说是哪里问题

网友:
这情況一般是CMOS电路不正常。

网友:
查下ATX 14P通出去有无断线,COMS电路正常不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先排除电源故障

网友:
电源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