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能为read<已解决>

楼主(2009-10-21):
内存不能为read,各位碰到这样的故障是怎样处理的.我遇到一台换了几个版本的系统都不行,没有内存换,不知道是内存的问题不....?
是灰尘引起的.

网友:
很多 ghost 版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试一下真装会不会有此问题??

网友:
内存问题几率很大!主板出现这中问题都是内存电压偏低

网友:
内存问题 ghost 版问题 都会出现内存不能为read

网友:
解决程序错误,内存不能为read的问题 的最简单的办法:

1、硬件上的原因,主要是内存条不兼容,更换内存。
2、系统或其它软件引起的,可用下述方法处理:
(1) 系统本身有问题,及时安装官方发行的补丁,必要时重装系统。
(2) 病毒问题,杀毒 ;杀毒软件与其它软件冲突,卸载有问题的软件。
(3)运行regedit进入注册表, 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ShellExecuteHooks 下,应该只有一个正常的键值{AEB6717E-7E19-11d0-97EE-00C04FD91972}, 将其他的删除。
(4)试用命令排除
开始-运行- 输入cmd-- 回车,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下面命令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怕输入错误,可以复制这条指令,然后在命令提示符后击鼠标右键,打“粘贴”,回车,耐心等待,直到屏幕滚动停止为止。

网友:
1:这系统盘做了多台机子都没问题
2:硬盘全盘格了.
估计还是内存问题.

网友:
硬盘出现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提示,以前我的下载机24小时挂机下载后来时间一长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把硬盘换了就没事。

网友:
1、内存问题  2、系统问题  3、硬盘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是经常碰到,也没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就是打补丁,换系统。

网友:
把内存换个糟子试试看,不行的话还是跟系统有关系,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是装了正版的系统就没有一点问题了,跟系统关系很大的。

网友:
内存不能为read,和内存一点关系都没有,中毒,软件冲突,纯装系统.

网友:
搞定了,是灰尘影起的,清洁了CPU和显卡的灰尘现在试机没在出现了.

网友:
先清一下电脑里的灰尘,从新装系统,先不用ghost装系统

网友:
经常碰到这种问题!这里真是高手如云啊!谢谢了!

网友:
换硬盘线,试过两台机子

网友(2010-05-02):
WHAT SHOULD I DO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在ghost版本很常见,我装机经常碰到,一般不是硬件问题,后来我自己封装了一个再也没问题了,估计是那些克隆版精简的太严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