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里的文件不能打开,也不能复制到电脑

楼主(2009-10-21):
有一台电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插上U盘能看到文件但是打不开,也不可以复制到电脑,但是这U盘在别的电脑上能打开相关的文件。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 你先用360安全卫士手动查杀下看看.

网友:
用360查杀没有用的。

网友:
不是USB接口有问题就是中毒了,建议PE进去再操作

网友:
不能复制像是中毒,文件打不开,在其它机器可以打开,本机上打不开可能是相关程序没有造成的

网友:
打开word文件都不行呀,然而能打开问题机上自身里面的word文件,所以不是明关程序没有的原因。

网友:
中毒了。。不用考虑。。

前天遇到一个跟你差不多。。。别人的电脑打开他的U盘没问题

就是自己的电脑打不开。。把U盘接到别电脑上杀下毒就好了。不过那台有毒的机器系统也重装了。

网友:
先卡巴,后顽固,然后再安全下删除,实在不行重装

网友:
中毒了,卡巴能搞定呀。。

网友:
找个软件修复一下,应该就行,我的就是这样弄得,都好了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无其它办法

网友:
现在这病毒,先在别人电脑上用杀毒软件杀杀吧

网友(2009-11-23):
如果没有中毒那就是那台机子的USB接口有问题

网友:
打不开的文件是否系加密的WORD 或EXCEL文件呀/如果这些文件在NTFS文件格式下加密个话在其它非NTFS文件系统的机子系不能复制和打开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中毒了   。再不可以就装个系统。。还不可以就检查接口是不是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