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280机两例0Ω电阻故障

楼主(2009-10-21):
  DELL GX280机,一例无1.8V内存电压,起初怀疑管理芯片坏,后来检查发现芯片外围一只0Ω电阻变值,变为78Ω,换之问题解决。
  另一例CPU电压不正常,0.8~1.1V间变动,起初也怀疑管理芯片坏,有了上例的经验,重点检查芯片外围,结果发现两只0Ω电阻变值,分别变为45Ω、130Ω,换之问题解决。
  板上的电阻都没有阻值标记,要与好板对照方知道哪些是0Ω电阻。

网友:
不错,学习了,顺便问一下,gx280,开机电源指示黄灯,一会儿风扇狂转,不显示,把风扇线拔了开机就好,再插上有时也会好。。。网上说是gx280通病,是cpu底座虚焊。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GX280的风扇好象是IO控制的,只要主板没正常运行,风扇都会狂转。

网友:
好神啊.
以后修主板
过程都没`看见主板上有0欧电阻就查下

网友:
"gx280,开机电源指示黄灯,一会儿风扇狂转,不显示,把风扇线拔了开机就好,再插上有时也会好!"

确定是cpu底座虚焊了,加焊后,故障解决了。~~~

网友:
很神奇呢 板子上的O欧电阻也是有标记的,上面标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