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07H怎么拆

楼主(2009-10-21):
HP W2207H怎么拆
在线求助
求助

网友:
许多液晶要拧开螺丝再撬开外壳

网友:
后面的螺丝我拧下来了呀,后面板上面都可以橇动,但左右怎么不动呀

网友:
HP的机器是蛮难拆的,细心观察下结构用一字刀翘,应该可以拆出来

网友:
我曾修过一个HP19宽屏的,是从前面拆开的。

网友:
现在已经拆下了,测试有一根灯管不亮,应该是这个灯管的事了,但是如何更换灯管,是一个问题,有没有不拆屏更换灯管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