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CPU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09-10-21):
BENQ S31 加CPU无CPU电压维修
机种:S31
故障现象:加CPU无VCORE
维修分析:1、量测主板各项供电电压常,加CPU后VCORE消失,怀疑VCORE芯不良。
2、换2SL6262后故障依旧,故怀疑加负载后供电电压拉低,加CPU状态下量测VCORE供电5VSUS被拉低1点多伏,往前推PR161电阻增值300欧(正常为2欧)换后OK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笔记本的贴片电阻和电容还是比较容易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