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V3000

楼主(2009-10-21):
开机
笔记本
上的所有指示灯全亮
不管是电池还是接外电都是一样
显示屏没有显示
独立显卡也没有显示
笔记本

网友:
V3000这一类的本子,都是显卡问题,你把显卡用BGA加焊一下,就行了。没有显卡芯片,北桥加焊

网友:
同意二楼的回答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电脑维修吧

网友:
老问题,做显卡吧。

网友:
不用说,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天天学,快乐的学,那样才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