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T31上电掉电维修实例

楼主(2009-10-21):
benq T31维修实例
机种:T31
故障现象:上电掉电
维修分析:首先,测量主板主要基本供电电压和阻值未发现异常。上电测量发现MAIND不出(只有1。8V),正常应有12V电压。测量此点阻值为正常,根据以往经验怀疑有软击穿现象。从后向前推,先把PQ18 HU掉,HU后故障依旧。测量PQ24 2PIN有+3V的MAINON,由此可以说明MAIND电压偏低是后级电路不良造成。把与之有关的管子逐个拆下,当拆到PQ41时MAIND升为正常的12V。判定PQ41 FAIL,HU PQ41 OK

网友:
把附件弄出来了.

网友:
整的不错,当时也想这上图片的,不过没传上,就传了个压过的

网友:
看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