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维修一例,无充电,但电池能开机

楼主(2009-10-21):
今接手一台T43,故障表现为外接电源无法开机,接电池提示low battery,遂接电源+电池,也不开机,也无充电状态,黄灯不亮.
换手上一台T42(满电)电池开机正常,且正常启动,
上论坛下T43图纸,找到charge/battery input方面的图纸,测试发现外接16V电源经C72滤波(无击穿),F2保险到Q34经Q13产生12.5V左右的充电电压,但F2保险16V两端电压分别是16v和3.2V,觉得很问题,保险电阻变成真正的电阻了,起降压作用了?加焊无果,反而两端电压分别是16V和0V,因手中无F2的替代保险,故大胆使用大小差不多的L电感更换之,开机OK,充电OK,一直正常,进行XP也正常,但心中有疑惑:
1.使用电感替代保险电阻不安全
2.为什么保险电阻两端电压会有变化,加焊后情况更与先前不一样了

请高人指教一

网友:
很明显保险电阻已经坏了。
换上一个功率和阻值都差不多的电阻。OK搞掂
收钱  承惠200

网友:
为什么保险电阻两端电压会有变化,   因为他是电阻,有压降

网友:
电感不能替?

网友:
电感的作用应该是通直流,阻交流,对于直流来说,它是直通,相当于导线!
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
保险坏啦  拿跟导线连起就OK啦

网友:
建议换回保险或导线 电感不是太好.

网友:
用电感比较好!!!

网友:
用个0欧的电阻吧.

网友:
加焊后可能保险里面的线断了才没电压的吧

网友:
用个0欧的电阻吧.
支持十楼的说法,或者是找一个保换回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