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维修心得(3)

楼主(2009-10-21):
板    型: S52
故障原因:不开机
处理过程:
加电测量,19V经PQ14( PQ14高电频导通PQ48低高电频导通主要检测是电源或电池给主板供电)后无电压输出,测量PQ14(4角)无VH(以前所说的ACIN信号)信号测VDA正常经PD5后无电压,换PD5后正常
       注:S52无VH信号大部分是PD5故障

网友:
由于写的可以有点乱,再给大家注明下。
这是一个19V VIN产生电路,其中的PQ14是NMOS管,控制端加VH高电平后导通产生VIN,PQ48是一个PMOS 控制端加低电平时VIN转化为MBAT+。

网友:
VH 和VDA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VDA,和VDA都是19V ACIN经二级管转化过来的一个18V左右的一个分支电压,为产生后面的VIN要准备

网友:
VH 和VDA是由19V ACIN经二晶体转化来的一个18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大家都有电路图 么?
没电路图非常郁闷啊

网友:
这是明基的图纸

网友:
、明基什么型号阿

网友:
楼主讲的是AC电源识别电路。由两个MOS管转化输入电源类别信号,供系统判断是否交流电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