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270不存时间维修

楼主(2009-10-21):
dell gx270不存时间维修 .
故障现象,存不住时间.
当拨了外接电源后时间保存不住.不拨外接电源正常.
更换南桥边上D6后正常.
这款机器如果存不住时间,可先更换D6,D9与D11三个
二极管
看看.还不行就南桥了.

网友:
电池失效

网友:
有可能是受潮的原因,用酒精擦洗过后,再用风枪吹干

网友:
我也修过不保存时间的`
不过我修的是3V.3电池电压不过去.加个0欧电阻就可以了
那个地方可以加`但是没看见电阻`也不是掉了.
郁闷的要死

网友:
楼主有电路图吗?能不能给我一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