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31主板 CPU供电部分没电压

楼主(2009-10-21):
(无正文)

网友:
修CPU供电电路啊,看看电源IC芯片

网友:
估计是通病,搞好一块就全好办了,看看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其他供电正常不,像内存供电,负载电压.还有北桥1.25V电压

网友:
其他的那些常见的电压有没有  测过正常呀
比如内存桥供电那些有没有了。。
还有你测了些什么地方说说 你这样问让人很难回答呀

网友:
没有电压的MOS管有控制电压吗? 如没有查电源IC。

网友:
CPU没电 , 其它组电源呢? 测量报上来再说吧 .

网友(2009-12-14):
我也有2块联想G31的板子,PCI假负载上CBE字节使能上没电压,和内存时钟没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板如果CPU没供电不一定是CPU供电电路坏。先看看其它地方的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检查开关管和电源IC 芯片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