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52 代码跑54

楼主(2009-10-21):
开机不亮,看到主板上LPC47N217脚部分已经腐蚀。查
电路图
,发现这个是IO芯片,管复制接口的。应该没用,取下开机,测试卡跑54
各部分电压都正常。
查询54的解释为 成功地开启实址方式;即将复原准备停机时保存的寄存器。 扫描“打击键”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高手解释一下
芯片

网友:
也想知道一下,谁讲讲啊?

网友:
做显卡,不行,换了一个,可以点亮了。

网友:
哇哈哈,真的是历史在重写!

网友:
就是i/o坏了,要么bios.,意思,激活键盘的意思

网友:
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好心的楼主 支持

网友:
是不是键盘不过啊?

网友:
先补上IO吧。

网友:
IO坏了 当然键盘不过 做显卡就有点绕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