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2 上电POWER LED闪维修经验

楼主(2009-10-21):
机种:BENQ S32
故障:上电POWER LED闪
维修过程:拿到机器后,拆出主板插上AC电源,量测3V,5V正常,按POWER键后,上电POWER LED一直在闪动。
          根据此问题分析可能为电源部分和负载过重不良造成,故用示波器量测各受控电压的产生芯片的输出PWM
              脉冲波形发现都正常(这种维修方法可能新手不乍清楚,乍会可以判定好坏呢,呵呵请你再看下开关电源原
          理,这里我不再多说。这个在修时很实用的,要对相应电路很清楚,维修的时间久了就知道这个方法好用了)
         故排除电源部分不良导致,也就是说只有负载不良导致了,先怀疑北桥,因为能上电说明南桥基本上可以说是
         比北桥坏的可能性少点(相对来说的,我一般维修就这样分析电路的,不爽可以不学,呵呵),于是先断北桥
         的各电压分支,断开后上电POWER LED不闪了,呵呵说就说明判定是正确的,换北桥后开机正常,跑3D 2
             小时未出现异常,说明这钱已经到手了,呵呵。

网友:
楼主的技术令我敬佩呀,我不知要那时才能有楼主的技术呀

网友:
手法和思路都很专业

网友:
认为写的行的,要给评下分啊,这样我可以更用心!!!谢谢!

网友:
嘿嘿 挺老练的 不过问题比较大化 细的地方出问题比较麻烦了

网友:
于是先断北桥的各电压分支,断开后上电POWER LED不闪  ,输出PWM只能说明IC没有问题,
你怎么能直接就怀疑北桥了呢?  细节不清楚

网友:
9494同意上楼的观点,但是LZ也真可以说是胆大心细。。。。

网友(2010-11-22):
精辟!思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