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跑码,但显示器不能显示

楼主(2009-10-21):
正常跑码,但纯平显示器不能显示,换了新显卡后,也一样,客户把自己的液晶显示器拿过来,昨天可以显示,今天就显示不了拉,诊断卡能正常跑码的,请师傅说下原因哦。

网友:
觉得还是发生在显卡槽上的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一般显卡槽刮下还不行的话你就加焊北桥了

网友:
谢两位师傅经验,我试下。。

网友:
呵找了个铁片在显卡槽内刮了几下,好了,谢师傅们经验。

网友:
能正常跑码,问题应该不大了

网友:
学习一下了,又学到一手

网友:
哈哈  这招早该用

网友:
nf4橋虛了也會這樣,跑碼可以過,就是不顯示,按壓橋就可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