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装显卡驱动后显示四个桌面

楼主(2009-10-21):
HP DV6000 装显卡驱动后显示四个桌面,不装驱动前屏显示是正常的.用的PCB是DAOAT1MB,单桥斜BGA MCP67M-A1的北桥
屏,BIOS都换过,求助各位高手有没有见过这种现象.是什么问题?

网友:
遇到联想显示6个桌面的,屏坏了。不知道你的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我想是显示卡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我这里出现过

网友:
90%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驱动试试,不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那应该就是显卡启动问题,最后去官网下个。

网友:
就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显卡没做好啦

网友:
遇到两个Dell 的机子显示9个画面,是显卡的问题,换显卡后OK.
我想你那也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别换了,两个画面不是挺好吗,一台显示器当两台用,你还赚了``哈哈

网友:
显卡问题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是的啊,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先软后硬吗!!
常规啊!!

网友:
外接正常不!正常的花,估计是屏挂拉

网友:
先换了驱动啊  然后在考虑硬件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你驱动不对呀/有可能显卡问题呀

网友:
遇到过显卡空焊这样的,驱动应该也有可能

网友:
时安全模式是个什么样子?
要是正常就把驱动却咯.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不装显卡驱动.看怎么显示

网友: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网友:
外接看正长不,换下驱动看看,还有就是屏了

网友:
直接换显卡  就OK 了

网友:
DV6000 90%都是显卡问题,曾经遇到过出6个画面,不过是在出现WINDOWS开机画面时!

网友:
很可能是bios问题,我遇到过这样的,刷bios OK了。

网友:
80%显卡问题。20%驱动问题

网友:
是显卡啊我以前做过一个和你的一样的,做完就好了

网友(2009-11-30):
换了MCP67M-A2的显卡就好了,进XP就不会出现四个画面,胆也奇怪装VISTA 系统又不会出现这种现象.HP的主板修起来真郁闷

网友:
如果确认驱动装对啦,就是显卡的问题啦,加焊

网友:
这贴子   看了之后   就加两分      请楼主  发表一下有经验的帖子

网友:
以前遇到过。好像跟屏和主板没有关系吧。换块屏就好了,屏也是OK。按下什么快捷键就可以恢复成一个画面的。。以前修D620的时候就遇到好多这样的。

网友:
这种问题先卡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