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连接电脑,显示未连接

楼主(2009-10-21):
路由器连接电脑,显示未连接,本地连接显示网络电线未连接,第一次遇见这种事,网线用测线仪测网线是好的,网线用猫直接连电脑,正常连接可以正常上网,接在路由器上,就是显示一个叉,未连接上,路由器换了两个新的,都是这样情况,请师傅们介绍下经验。

网友:
换网卡试试!

网友:
回来后,也想到这个方法,昨天应该拿个USB网卡去客户那试下,谢楼上经验

网友:
家庭类用户:打网络客服中心的电话让刷新一下,用路由器分线一般都需要刷新,尤其是电信宽带........

网友:
应该是你线没做好

网友:
改一下双工模式,网卡的配置里面有个100M和10M的选项,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同一楼上的,改下网卡速率,这一般是和路由器的兼容问题,还有就是记得多试几个孔

网友:
网线质量不行。。。改成10M应该可以。。。

网友:
非常感谢,下次遇到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2014-11-19):
这种情况,打客服电话刷新一下;再就是看看网线顺序;最后是换个网卡、或换个牌子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