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下,一块技嘉GA-K8N51G主板上真U不触发的故障(假负载测试各电压均正常)

楼主(2009-10-21):
这是一块我以前旁别人买的一块新板,他闲翻修麻烦叫我修.
我拆下老一看,点开机风扇动一下就没反映老,把光主板拿出来上754假负载测,
CPU没有时钟信号(还有就是CPU的复位信号只有2.57V这个正常吗?)PCI接口上能测到时钟1.52V
复位3.3, PCI-E的显卡接口那没有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 请问下这个是时钟电路出问题老吗?
时钟电路出问题老,为什么PCI-E的那点没有复位呢?大家分析下.谢谢还有就是这个时钟新片集成在哪个桥片里?

补充一句,主板上假负载测试个电压都正常 CPU,总线,内存.SB NB  就是CPU的时钟信号没有,PCI-E的复位和时钟没有,
CPU的复位电压有2.75V这个正常吗?大家指点一下.
我现在强制加电,主板芯片无明显发热,就是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我想可能是没有时钟倒制的吧,板子上CPU和PCI-E没有PCI接口上又能测到时钟,这个会不会是南桥虚焊啊?(南桥集成的时钟芯片)大家分析下.还有就是PCI-E的复位没有这个PCI-E的复位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吗?
很是疑问!!!

网友: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CPU那没有时钟为什么一上真U就点不动呢 ,风扇只动一下.大家解释下,新人有很多疑问.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主要是上真U为什么不能触发老呢?

网友:
你先把CPU供电的四项拔下 试试。如果不短了, 多半是MOS管有工作不良的  查查吧

网友:
问题可能还是出在北桥方面。

网友:
供电管的问题,CPU旁边。

网友:
...上CPU假负载,测什么电压都正常总线内存SB  NB都正常,关键就是没有时钟,和PCI-E没有时钟和复位信号这是关键,那位师兄能指点以下啊,

网友:
还是先把供电问题解决了。。在修时钟  复位

技嘉很多板不是CPU  触发后。。风扇转两下就停了。。。上假负载又正常。。

上真CPU不行。。很多情况是CPU坐接触不好。。建议多扳动几下压扛。。确保CPU是OK的。

AMD CPU  坏的多。。

网友:
大家帮忙下拉。.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你看看MOS管有没有坏咯,把CPU电源管理IC换了

网友:
同意8楼的。

网友:
大部分都cpu供电ic和外围元件问题,换ic不行的话,检测CPU4个检测脚到ic之间的元件

网友:
斑竹们能帮忙分析一下吗?急需要你们的帮助与支持!

网友:
CPU供电不能负载,查后继有没有短路

网友:
754的板子,1:有没有8282等专用芯片,2:测一下上真U后,桥供电等,3:是不是上假负载时,时钟几个点都没电压???表达要有条理

网友:
呵呵,我写错了第2项,正确的是你要确定一下北桥有无空焊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的MOS管上管或下管有个别短路了,你拔12V测阻值看看。跟南北桥没多大关系。

网友: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块一样的主板,请问一下PCI-E的复位信号是哪个发出来的,不上真U就测不到 还有就是我我那长好板子在PCI-E那点测不到时钟电压,这个是怎么回事,插独立显卡也可以?
我现在就有两个信号没明白,一个是PCI-E的复位信号是哪个发出来的
二是PCI-E的时钟怎么测不到,正常的话因该在0.35左右,测不到时钟决然还能用独立显卡!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下桥,是不是有条线路少了供电

网友:
这种板北桥空焊的较多。用手压住北桥上真U看能否一正常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