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M7120工作中不断重启故障排除一例

楼主(2009-10-21):
LENOVO M7120工作中不断重启故障排除一例。
接一台LENOVO M7120一体机,故障描述为:有时工作正常,有时一执行打印任务就重启,待机时不重启。

故障分析:判断是工作电压不稳定造成。

维修过程:对电源进行代换,故障还存在。怀疑主板工作电压不稳定。检查主板,找到LM1117-3.3稳压块,代换一新块,开机检查,故障排除。

维修心得:由于LM1117-3.3稳压块稳定性不良,造成主控芯片复位,使机器重启。

网友:
1117坏的几率小了点...让你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