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 931bw点亮不显示。

楼主(2009-10-21):
能开机,但是不显示,拆开量电源板输出电压过高,13V输出14.4v,5V输出 5.13v,各位碰到过这个问题么?如果用通用板替换的话,通用板上只有12V输出,能不能替换?还有,三星的输出有B-Dim,+13v,GND,+5.1V,A-Dim,O/F,通用板则有5V,GND,ADJ,EN,12V,应该怎么接?A-Dim和B-Dim各是代表什么?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经测量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电源和高压板间的保险已经烧断,旁边25V 470uf的电容测量短路,拆下来测电容没问题,电容的两个焊盘均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