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7寸液晶驱动板谁有

楼主(2009-10-21):
戴尔17寸液晶驱动板谁有

QQ:327290169
电话:13855570703

网友:
提供方法维修
联想,方正 ,AOC,19多的驱动板上很多都用这种主IC的,可以拆下。
MCU程序是另有存贮器的,25L类的串行IC,很少坏了,坏了也可以从别的板子上拆。
就是坏了,程序论坛应当有的很容易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