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690gms -dm2 问题

楼主(2009-10-21):
上面的心片插下来一样不跑码``管子一样发热 压过cpu底座和南桥
cpu
window
求助

网友:
是上电之后发热还是待机发热?打一下MOS输出端有没对地。

网友:
很多主板多有发热大的管子,还是查下其他供电再结合起来修吧

网友:
这个事北桥虚焊,你加焊桥试试。

网友(2010-01-24):
加焊北桥,真灵一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