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NP45PL)CPU主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09-10-21):
一致铭主板(NP45PL)能通电,测试卡没有任何显示,测CPU主供电对地短路,把CPU周围的所有电容(2200UF/6.3V)都拆下来后还是对地短路。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思路。
    已解决,解决方法:见本贴的本人的回复(7#)!!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供电芯片坏了
要不是的话就麻烦了
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你看看吧

网友:
如果有可调电源。。可以烧一下。。。

没有就全拆吧。。还是短北桥挂了。。扔吧。

网友:
致铭主板 我遇到过下管用结型管的,型号是LD1010D,不通电是对地电阻就是好像击穿了一样,其实是正常的,你上假负载测CPU电压是多少,没有电压再查CPU供电,

网友:
该块板的下管确实是: LD1010D,上管是:70T03H,是三相供电。上管的S极及下管的D极对地短路,CPU周围各电容、电感及贴片电容对地都是短路的。电源IC是:ISL6566。如果不是电源IC坏的话,是不是一定是NB挂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北桥烧了。

网友:
非常感谢4楼的吾本峰狂,在你的指点下,我昨天上U测试了一下,发现CPU主供电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但测试卡还是不走码,复位灯常亮。抱着试试的心理,怀疑电源可能有问题,于是把电源拆开,发现有两个470UF/10V的电容有点鼓,于是更换之。通电,发现测试卡一路走码。上显卡,进系统考机2个小时,一切正常。
    致铭这款主板测试CPU主供电对地阻值时就像短路,其实是正常的。这给我们维修带来很大的迷惑性,希望同行们在维修中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