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为惠普代工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10-21):
P5LP-LE主板不开机,强加电内存CPU都能捡过,CPU电压1.17  复位0.18偏低  无复位,开机电压3.2偏低,开机线道IDE底下看不到了,是IO的问题吗?

网友:
不开机故障.就查开机的工作条件,待机电压.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从ATX座里的14P跑线出去看下通哪。那排针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强行可以跑数  问题应该不大 看开机电路上有没有断线
ATX的14出来的线和9出来的线跑跑
还有你难桥的3。3V待命电压有没有了。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 看开机电路上有没有断线

网友(2010-01-31):
这种板子上面有1394吗  这个芯片爱损坏   坏了就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