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平板机TX1000上电分析

楼主(2009-10-21):
广达TT8,机型 HPTX1000 AMD,MCP51芯片组

TT8 上电分析
适配器供电经过电感PL5和二极管PD21到保护隔离MOS,PQ28。
PQ28是一个P沟道MOS,其导通性能是G为低电平导通。其保护隔离电路的构成,
MAX8724,PIN DCIN的输入,是18V
8724_ACIN的输入,如图1:

             (图1)
MAX8724其LDO电压5.35V。
REF电压为4.09V,其ACOK#输出条件需要:
AC Detect Output. High-voltage open-drain output is high impedance when VACIN is less than VREF / 2.
如图2,

       (图2)
ACIN电压4.5V,REF/2=2V,则ACOK#是低电平状态。因此ACOK和ACIN顺利输出,如图3。

                       (图3)
PQ39是PNP三极管,8724LDO导通过去,输出ACOK和ACIN。其电压分别为:5.3V,
ACIN=PR167*5.3/PR167+PR166=3.18V。
ACIN给KBC,ACOK控制保护隔离电路。
ACOK-2导通PQ3将PQ19接地,PQ27,1脚为主供电,2脚出一个低电平,3脚出高电平。实测PQ28此时G为5.4V,输出VIN,PQ29此时G为18V,固会截止。如图4.

             (图4)
当用电池供电时,PQ29,G电压为低自导通输出VIN。PQ28 G电压等于VIN电压,也会导通但会被PD21拦截。
电池和适配器的切换过程:当用电池供电时D/C#为3.3V高电平状态,导通PQ17。
用适配器时候D/C#为低。ACOK#正常输出。

当VIN正常时,3,5VPCU就应该正常产生了。该板采用的MAX1632电源芯片,如图5所示。

  (如图5)
VIN连接两个电阻分压到SD#保持高电平,VL电压连接ON3,ON5,即VIN过来MAX1632就开始工作输出3,5VPCU。这个电压是作为待机供电的存在。
会给KB3920QF作为待机供电,如图6.

        (图6)
此时EC-RST到位,ACIN到位。如图7。

      (图7)
按下开关,KBC提高S5-ON,SUSON,先开去S5,SUS电压,其中3V-S5是做MCP51待机供电的存在。如图8

(图8)
S5,SUS电压正常后KBC输出RSMRST#,3.3V。此时有3VPCU给南桥提供RTCVCC,RTCTSR#。
然后DNBSWON#输出到MCP51,南桥发出3.3V的SUSB#,SUSC#到KBC。
KBC发出3.3V的MAINON打开SO状态各个电压。如图9所示,MAINON首先到NPN的三极管PQ21,拉低3脚电压,将后面的的PQ38之类的管子,G级电压为低。让其截止,输出电压。如图9.

      (图9)
在PQ20,15V上拉的MAIND顺利输出到后级驱动电压。如图10所示:MAIND将5VPCU转化为5V。如图10.

                 (图10)
高电平的MAINON也作为其他电源芯片的EN使能脚,如图11。

               (图11)
在VCORE除外的其他电压都OK之后所有HWPG合并送达KBC。就会输出ECPWROK到MCP51,其后MCP51发出VCORE-ON到CPU供电芯片MAX8774的EN脚。如图12.

VCORE输出正常后输出CPU-HWPG到南桥,后面的就不多说了。

是小弟,翻阅电路图分析而知,如果有错误恳请大家批评指点,谢谢。
作者:小贝花。

网友:
最好来个T61的,让坛里的兄弟们更家尘服于你!!

网友:
T61 早就写了,,只是怕漏洞比较多 没发出来了。

网友:
小花好样的。

网友:
啥时做版主了.....

网友:
贝花进步神速~和上一篇对比思路清晰不少。前途无量~

网友:
前途不可限量!

网友:
小贝花大哥你太NB了!
我今天修了个戴尔的V1000和1501是一样的机子,这个机器不太稳定有时候开机电流到0.13A不能触发,摸着北桥有点热一测居然有1.2V_vccP,有时候多开几遍电流就从0.13再到0A这样就能触发了,出发后电流正常但有时候不显示有时候能进系统很正常,但在开机就不行了、电流正常是充电指示灯黄绿交替着闪。不正常时MAX8743的11叫ON1有3.3V这个信号是到EC的,我搞不懂怎么出来的这个信号,EC换过了不起作用。
能帮小弟分析一下吗,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啊

网友:
没怎么看懂,看来要找个电路图来分析一下了,

网友:
看得我累死了,还是没看懂,解释和图有些不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小花怎么不种菜了,原来在忙着写作呢,辛苦了,看了很受益,收获很多

网友:
呵呵
小贝花分析的透彻
仔细看。好像和CT3的时序差不多

网友:
同属广达的 都差不多的

网友:
不好意思啊!请问哈这个广达到底是个什么啊?

网友:
金昌遇到广达代工???

网友:
分析的非常详细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路过的,学习了,小贝花了,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现在的这个水评哟?

网友:
呵呵,图纸没上全,看的是有点累

网友:
好帖,我凌晨再帮楼主顶一次